北京
如何保护中心铰链座?

楼主(2009-04-10):
左右两个平台可以围绕中心轴独立升降,通过两侧的连杆以及插销连接到一起后整体翻转。当两个平台绕中心轴同一侧翻转时,假如向下的一组停止(例如电磁阀出现故障或者控制继电器故障)但是上升的一组却没有停止将会造成致命打击,就是中心铰链座连根拔起!
请教如何避免这类故障发生?
注:平台升降是靠液压缸控制,当整体翻转时,一组的上升电磁阀通电,另一组的下降电磁阀通电。
此设备可以翻转350t的重物。

楼主:
液压缸以及中心铰链座

楼主:
中心铰链座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上升一组与下降一组的推力要同步进行,也就是要联动。

网友B:
卡的看不清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上升一组与下降一组的推力要同步进行,也就是要联动。
这是肯定的。我想说的是万一:控制下降的那一组继电器或者电磁阀出现问题但是控制举升的系统却在工作,那可是致命的。(这是我想到的最坏情况)
能否全方位考虑 例如在液压回路或者电气回路监控,或者有冗余系统设计,进行请大家指教?

楼主:
我曾经想过用传感器加在铰链座上对螺栓的受拉情况进行监控,但是太麻烦。
另外如何对液压系统进行监控也没有想到好方法。

网友C:
我想要从油路上作手.

网友D:
控制系统在安全防错上做足功课就可以了,这样的问题,多给写软件的工程师进行沟通就可以,当然,一定要机械工程师进行全力配合,进行符合软件工程师要求的辅助性结构增加或改动,如果一味执着不配合更改的话,软件也是无法完全回避这样的可能情况出现的...........
如果能在机构和油路上加上限位控制油压阀(非电动),也是不错的防范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