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通信错误!

楼主(2009-04-10):
各位大哥哥,我这边有个三菱FX2N的PLC 64点 我把程序下载进去后,能监视,但不能PLC上的 RUN灯不亮呢? 还有就是 我用那个PLC程序诊断 结果查出来时 PLC/PP通信错误 各位哥哥 这是什么故障呢? 我搞这个 今天第一次有PLC在我手上可以试一试 就出现这个问题,说明书上也没用什么说明,所以只能各位哥哥帮帮我了! 谢谢!

网友A:
编的程序是不是有错误,还有你那个RUN开关打开没有?

楼主:
没有啊! 我做了。。。。 我写了一个是人就看得懂的程序 去试的。 很简单 就一个输入和一个输出 它都说通信错误 PLC/PP通信错误 会不会没接模块 问题是我没做模块的程序呀!

网友A:
照你那样说能写入。。监视状态不对照试试,要是还不行那可能是PLC有问题。。。。

网友A:
你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B:
没见过这种情况,估计还是那个小地方没注意到吧?

网友C:
PLC好像同时只能和一个软件通信。如果你用通信测试软件,就不能用编程软件监视。我最近也在做,发现情况是这样

网友D:
我也没见到过这种情况,用三菱PLC也有上百台了吧。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门! 我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