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应用101例中---1.9例是不是错了?

楼主(2009-04-11):
是不是应该这样?

楼主:
原来是这样的
(是不是形不成回路?)

网友A:
效果都一样的,不能算错。只是这两种方式,灯亮的条件不一样。
下载积分:+1(xxscwsry) 热心助人!

网友B:
没有错的,你可以模拟一下,用实物试试也行!

网友B:
还有提醒你一下,灯开关是双稳态的,要么是开,要么是关,不是自复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