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如何计算接触器线圈的功率?

楼主(2009-04-11):
现有个电箱要做,里面要装三十来个接触器,基本上都是施奈德0910的,想装个控制变压器上,要怎么确定变压器的容量呢?

网友A:
所有接触器功率加起来*1.5应该可以喽

网友B:
接触器说明书上有标明它的视在功率VA数.把全部功率加起来,再留百份20到30的余量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么简单东东!不是电工吗?

网友D:
y要不要考虑是否一起动作呢?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触器说明书上有标明它的视在功率VA数.把全部功率加起来,再留百份20到30的余量就可以了
他的说明书好简单的,在说明书上没有看到有这个视在功率的数值

网友E:
这很重要吗?随便装一个就行了,大概加估计

网友F:
查看接触器手册中关于线圈部分的内容,应该有线圈容量VA指标,所有线圈的容量指标相加再乘以一个安全余量系数1.2~1.5既是控制变压器输出容量。

网友G:
测量一个接触器的电流就可以算出来,用一个3KVA 的就可以了

网友H:
加起来留四分之一的余量就够了

网友I:
要考虑同时系数.如达不到1时,就可用功率和来定型号

网友J:
触器说明书上有标明它的视在功率VA数.把全部功率加起来,再乘1.5--2倍数

网友K:
全部累加,给出一部分余量

网友L:
变压器要考虑有功和无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