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三菱PLC的板机

楼主(2009-04-11):
有一种仿三菱PLC的板机,可用三菱软件编程的。谁用过?

网友A:
这样的有好几种,但只能用三菱低版本的编程软件FX-WIN来编程,指令通用。硬件都是仿造的,包括命名方式,但编程线不同。
下面的图片是其中的一种:

网友B:
仿制版。不知道那里出的
sonlite

网友C:
我也有一个,气得冒烟
生命的意义只在乎勤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