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1):
今天买了台FX2N-2AD,接在FX1N-40MR后面,它的后面再接了一台FX2N-2DA。
由于是第一次使用AD和DA模块,因此,按照说明书上的示范,把程序输了进去,程序是这样的

X0---------------------TO K0 K17 H0 K1
      |-------------------TO K0 K17 H2 K2
      |-------------------FROM K0 K0 K2M100 K2
      |-------------------MOV K4M100 D100

模拟输入是用一个14K的电阻和一个10K的多圈电位器,接在CPU模块的24V上面,从电位器的中间取,刚好是0-10V的输入(用万用表量的)。

在程序第一次运行时,D100的值与输入的电压是相符的。

之后,由于还要测试DA,按照说明书的程序又来了以下:

X1------------------------MOV D100 K4M100
      |----------------------TO K0 K16 K2M100 K1
      |----------------------TO K0 K17 H4 K1
      |----------------------TO K0 K17 H0 K1
      |----------------------TO K0 K16 K1M108 K1
      |----------------------TO K0 K17 H2 K1
      |----------------------TO K0 K17 H0 K1

再通电测试时,发现D100读来的数是负数,而且是-30000多!

断电之后仍旧是这样,请问一下,是哪里搞错了吗?

网友A:
可能你吃包了,MOV D100 K4M100。MOV K4M100 D100不能这

网友B:
另外 DA那段程序起码  TO 后面的是K1而不是K0了。

楼主:
我都是按照说明书上的例子抄的呀。
另外,我还试过,如果取消AD的那一段,直接给D100赋值的话,DA的输出是对的。

网友C:
同意二楼意见

网友C:
同意二楼意见,你单元号设置错误。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的指点,程序现在可以了。。。
把K4M100改为K3M100就行了,另外,DA的单元号要改成K1

网友D:
请问bigluo 程序图片怎么搞上来得,能教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