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GPPW时出现如下对话框

楼主(2009-04-11):
我在安装GPPW8.3时弹出16位Windows子系统 SYSTM\CurrentContolSet\Control\VirtualDeviceDrivers.VDD. 注册表内的虚拟设备驱动程式格式是无效的。选择“关闭”终止应用程序。请教各位高手,是怎么回事啊?急急急!!!有人知道可以加我QQ172807416谢谢大家!

网友A:
你装其它版本的试试!7.08版本,我个人认为最稳定的

网友B:
奇怪,我装这么多没见过。

楼主:
谢谢!安装7.08版也会出现上述的情况,安装西门子的编程软件也出现上述情况,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C:
7.08版本,我个人认为最稳定的,应该是你电脑的问题

网友D:
如不行,可在安全模式下安装。

网友E:
没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应该是你的电脑的问题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