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软件怎么用

楼主(2009-04-11):
我用PLC模拟软件时,在程序里怎么找不到啊,还有我用触摸屏软件时,它提示我什么不一致,这是怎么回事啊,请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1.要先启动编程软件才能开启模拟软件的
2.提示你的软件语言不一致

网友B:
要多看手册上面有提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