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1):
我下载的软件怎么不能用啊,高手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应该请“神”来指点你~~

触摸屏软件是什么软件都不明白,除了神恐怕没法知道。

Regards

网友B:
可爱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请“神”来指点你~~

触摸屏软件是什么软件都不明白,除了神恐怕没法知道。

Regards

支持1楼的观点,要别人帮助你,首先要说明你的操作系统版本,你的编程软件名称和版本,你的仿真软件名称和版本。你在实际的操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出现的提示等。。。
干工控行业的没有能掐会算的本事,否则也不会辛辛苦苦的干这个行业了。。。。
  • 下载积分:+1(xxscwsry) 鼓励一下!

网友D:
    自己要多看看手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