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触摸屏问题

楼主(2009-04-11):
请教各位大师,台达触摸屏在显示计数器、定时器现在值时,时常会出现“?”(plc也是台达的)
时而正常显示时而显示“?”
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数剧格式设置对不对,有没有超出显示范围,应该是设置方面的原因。

楼主:
谢谢二楼!能否说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