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脑装编程软件的问题

楼主(2009-04-11):
我的电脑装编程软件为什么只有装在C盘里才好用.装在E盘不能用ORMON_NTST4.8C这个软件装E盘里就不能用..C盘空间太小除了电脑系统软件剩下的就很少啦..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试验过,没有遇到你说的问题,可以安装在任意盘符里面。
我的笔记本分了6个分区。编程软件可以任意安装,都能正常使用。
下载积分:+1(xxscwsry) 鼓励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