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跪求从触摸屏(威纶MT506MV)上传到计算机中

楼主(2009-04-11):
今天我碰到一个麻烦了,从WEINLUN 屏中的程序上传到计算机中,但老是报连接超时
所以我有几个问题需要各位请教:
1.屏和电脑的连接线的问题:由于我电脑里面没有RS232接口,所以我通过RS232接口和USB接口转换线进行连接,我不知道这样的连接是否可以用
2.电脑里面是不是要屏的驱动程序才能进行传输,
3.参数的设置是否正确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检查一下连线,屏与电脑使用232连线的时候
触摸屏 7接 pc 2端 8接 3端

网友A:
而且,可能你的参数设置的也不对,要在系统参数里设置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我的问题今天解决了,向各位表示感谢!!!

网友B:
如何解决要需要说一下啦。。。。

网友C:
说说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