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的PLC步进指令如何循环工作啊

楼主(2009-04-11):
我编好步进程序,走到最后一步就不走了,不能继续从第一步重走下去,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小弟,以前用三菱的,很好用,但用欧姆龙的就好不习惯,看手册又没讲怎么循环工作。

网友A(2010-05-12):
循环指令可以用指针啊。

网友B:
snext w100
其中的W100是步进流程的第一步

网友B:
snext w100
放在你的循环最后的点

网友C:
1,在W100的第一步的输入回路的连锁控制点(常闭点)必须一定不能包含有最后一步的控制常闭点比如ANI W1XX最后一步的控制点,否则该程序不能从第一步再次开始
2,在最后一步必须保证转向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