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凌plc内存容量问题????????

楼主(2009-04-11):
请问我的程序才400步,为什出现超出程序容量(我用的是三菱fx2n的plc)。

网友A:
你没有把原来的程序清空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不是啊!!!!!!!!!
我是在编程软件中编程,然后进行转换,结果出现超出程序容量?我用的是gx编程软件

网友B:
你要把程序容量设置检查一下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C:
有没有空步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