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06M 如何实现负数的输入

楼主(2009-04-12):
大家好,我现在遇到了MT506M 不能实现负数的输入, HMI使用的数值类型为 单精度浮点数, 默认用的是 编程软件自代的键盘
不知道大家,谁能给指点一下啊 ! 谢谢 !

网友A:
出现这种问题,请楼主检查一下数值“输入下限”里面是否设置为负数,即小于0的数值,设为0的话是输入不了负数的。
以上~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还有个可能是,默认键盘没有 “—” 键,我的系统第50号和52号窗口键盘就没有,可以查看一下第6号窗口,里面是弹出键盘的位置和窗口号,默认是弹50和52,找到该窗口后,将不常用的某个功能键改为“—”号即可。两个都要改,或者将窗口号指向51,51号窗口键盘是有“—”号的。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C:
我是新手,学习学习。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了
原因 设定的位数不对,希望输入小数点以上一位,小数点以下一位,
开始时设成了 小数点以上一位,小数点以下一位,,
最后改成小数点以上两位,小数点以下一位,输入下限为-9 ,上限为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