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在线等!通讯问题

楼主(2009-04-12):
我现在是用S7-200 226 的自由口和8台温控仪表通讯,用接收字符中断接收,请问怎样将每次接收到的数据依次放到VD3000中(即:第一次接收到的数据放到VD3000,第二次放到VD3004,..............)谢谢!!!

楼主:
帮帮忙啊!

网友A:
设置一个计数器,比如VD10
SM0.1 使其置零
在接收中断中,
AC1 = &VD3000 ( 赋值指针)
AC1=AC1+VD10 (加上偏移量)
*AC1= 接收双字(保存数据)
VD10=VD10 +4(移动指针,为下次接收做准备)
可是这样,内存会溢出的,还需要有个最大限制
if VD10>1000 than VD10=0
1000/4次后,重新从VD3000开始放置。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