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06M 不显示星期天

楼主(2009-04-12):
今天调试MT506M 发现不显示星期天了 重新下载了一遍程序 还是不显示星期天
但是发现把日期调一下 显示星期一到星期六 RW60006的值等于0,标签为星期天
不知怎么了 谁能给指点以下啊 谢谢

网友A:
威纶屏确实无法显示星期天!

网友B:
这个我倒是没有注意,我一般使用外部时钟
有时间试试

网友C:
可以显示星期天看你怎么做

网友D:
我的做法是读取屏内部的时间再用多状态转换过来就可以了
0就让它显示星期天嘛其它照旧

网友A(2009-07-08):
嗯,只能这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