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umerik 805系统复位开关的位置

楼主(2009-04-12):
请教:西门子805数控系统的复位问题,当要进行805复位时,805主板上有一个RESET开关,我想就是专用来进行复位操作的,这个开关有16个位置可定,可是,我不知要调到什么位置,也不知其具体的操作步骤。请问我该如何操作?

网友A(2009-05-28):
可用以用软件复位。
进入·NC 值 参数界面,第11字XXXX为密码,记住。
通过此密码可进入service界面,用初始化键可以复位数控系统
功能与开关SW至复位位置是一样的。
最好做好机床数据备份。用PC trance 软件、RS232电缆,做好8种数据备份。PLC程序在EPROM 模块中有备份。也可用STEP5 软件做备份。防患未然。

楼主(2009-07-16):
谢谢以上各位的指点。
我还有一事相求:805系统的那位参数管语言的选择?我公司的显示语言是德语。我想用英语显示。不知该调哪个参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