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2):
我们一台设备上使用的三菱A系列PLC:A2SCPU在运行过程中报警停车,
RUN:指示灯闪烁,ERRO:指示灯常亮
D9008:代码为46:手册代码解释为FROM/TO指令访问的不是功能组件

有时关电复位一下就好了,有时关电要许久才能够复位
PLC上只有一块A1S62DA的数字模拟变换模块

现在出现这种故障的频率越来越高了,严重影响了正常生产
该设备使用已久了啊,应该不存在程序上的错误,是什么问题啊?

请知道的大侠告知一下,
等待中

网友A:
你的A1S62DA模块检查了没?
谢谢论坛斑竹回复

A1S62DA上就接了CH1两根线到变频器调速
模块上的RUN指示灯正常亮
若要进一步检查该模块,怎么检查啊?

楼主:
谢谢楼上论坛斑竹回复

A1S62DA上就接了CH1两根线到变频器调速
模块上的RUN指示灯正常亮
若要进一步检查该模块,怎么检查啊?

网友B:
把模块在停电的时多拔拆几次再通电试试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我把模块在停电的时多拔拆几次再通电试过,故障灯ERROR仍然亮,RUN指示灯仍然闪烁
试过几次

我们刚好有一块A1S62DA备件,我不知道怎么设置?
只需将模块上三个开关拨到跟现在使用的模块上的位置一样即可吗?

有知道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我把模块在停电的时多拔拆几次再通电试过,故障灯ERROR仍然亮,RUN指示灯仍然闪烁
试过几次

我们刚好有一块A1S62DA备件,我不知道怎么设置?

是的,换上试试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斑竹再次热心回复!

昨天下午近5点时,状况再次出现,关电复位都不行了,实在没法,停产了啊
把我避急了,我不管那么多了,搞坏就搞坏吧,把开关拨到正使用模块上的位置
换上去了不报警了,使用到现在还没有出现类似问题

A1S62DA上不是要设定补偿值或增益值之类的吗?
我没有设置只是按照现有开关的位置拨的开关,没有设置其它的什么参数,这该不会给输出造成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