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

楼主(2009-04-12):
这是什么原因啊 谁能告诉我 麻烦发到我邮箱里面
xzy054@vip.qq.com
谢谢啦

网友A:
这个好搞.右单击我的电脑,选属性.点电脑的设备管理器.再点COM口.就知道现在用的是哪个COM x了.你设置的时候就设为COM x.然后再设定波特率.就可以了.

网友B:
这是电脑最基本的常识了

网友C:
确认计算机COM口的协议设置是否与你的MELSOFT中有关串口的协议设置是否一致。

网友D:
软件一般默认是COM1,而用USB转接的一半是COM3---5,在电脑的属性--硬件配置里面修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