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2):
    各位高人,我是刚学plc的,有各问题请教下,谢谢!

    大,中,小三各不同高度的部件,随机地通过传送带,传送带上装有垂直于传送带的三个传感器。而且传感器分上,中,下分别排列在同一条垂直线上。上,中,下三各传感器分别接通现时大,中,小三种指示灯及其相关的部件。
    请问,我如何才能正确地显示,小部件通过的时候,显示小的指示灯及其相关部件接通。
                                大部件通过的时候,显示大的指示灯及其相关部件接通。
                                中间大的部件通过的时候,显示中间大的指示灯及其相关部件接通。
    谢谢了!

楼主:
      我说的清楚点:
大,中,小三各不同高度的部件,随机地通过传送带,传送带上装有垂直于传送带的三个传感器。而且传感器分上(输入点为X1),中(输入点为X2),下(输入点为X3)分别排列在同一条垂直线上。上,中,下三各传感器分别接通现时大,中,小三种指示灯及其相关的部件。
    请问,我如何才能正确地显示,小部件通过的时候,显示小的指示灯及其相关部件(输出点为Y1)接通。
                                大部件通过的时候,显示大的指示灯及其相关部件(输出点为Y2)接通。
                                中间大的部件通过的时候,显示中间大的指示灯及其相关部件(输出点为Y3)接通。
    谢谢了!

网友A:
传感器分上,中,下    ( 下传感器感应到物品而上,中没感应到就输出点为Y1接通)
( 中,下传感器感应到就是中的物品就输出点为y2接通)!!
(上,中,下传感器都感应到就是大的物品就输出点为Y3接通)   就利用传感器上,中,下 有没有感应到物品来判断就可以了!!!!

网友B:
简单,见图

网友C:
楼上的不一般 呵呵  看你的程序还真是简单的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D:
不对呀,我传个程式给你看看
附件: 不同物件分拣.rar (9 K) 下载次数:7

楼主:
说来真是惭愧,我摸了一天,算是摸出来了,不过还是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