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2):
有哪位同仁知道松下的FP0-C32T模块中的输出晶体管型号或代用型号?
松下的这个玩具,一定要寄到上海去修,很是头痛,少说也要30天才可以回来,原装的晶体管没有型号标误,请有经验的朋友们提供帮助,谢谢!!

网友A:
你打开该模块不就知道了吗,如果有用不着的晶体管,你可以把它挪到有问题的那一路去

楼主:
我打开过,在装件上没有产品型号的,只是一个3D字样,其他们标示全无,期盼有经验收朋友们指导一下!现从说明书上发现,最大输出能力为:24VDC/1A,其余信息全无
谢谢!!

网友B:
没有维修过。

网友C:
DC24V1A,用三极管8050或者8550基本可以满足这个要求
前者是NPN型,后者是PNP型。你可以用万用表判断一下是需要NPN还是PNP?
还有,一定要弄清楚极性,这两个三极管的管脚排列顺序是E,B,C(正面看三极管时)

楼主:
这个也想过,也试过,在没有得到原装三极管件参数的情况下,无法确定8050/8550的参数是否和原件一样,或重要参数接近,比如:最小导通角,耐压,残留电压,泄漏电流等等参数是否会一致,如果不一些重要参数相差较大的话,有可能使用寿命会很短,如果这亲的话,得不偿失..........售后服务一次的费用比返回松下修理的成本还高就不合适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也想过,也试过,在没有得到原装三极管件参数的情况下,无法确定8050/8550的参数是否和原件一样,或重要参数接近,比如:最小导通角,耐压,残留电压,泄漏电流等等参数是否会一致,如果不一些重要参数相差较大的话,有可能使用寿命会很短,如果这亲的话,得不偿失..........售后服务一次的费用比返回松下修理的成本还高就不合适啦...........

        对数字电路的基本特点不是很了解啊!  三极管类型、极性不错且参数留有一定余量,肯定错不了的!  不要将模拟电路的概念带到数字电路哦。

楼主:
有的都是用来驱动小步进电机的,不知频率特征等参数,还是很担心的.......能接传输100M的频率吗?如果能知道原来的型号参数再替换,心里才踏实...........

网友E:
PLC里的晶体管或者继电器,一般都可以在电子市场买到替换品的

只是高速脉冲的输出点不太好买,频率太高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的都是用来驱动小步进电机的,不知频率特征等参数,还是很担心的.......能接传输100M的频率吗?如果能知道原来的型号参数再替换,心里才踏实...........

             PLC 输出100M 频率信号? 弄错了吧? 步进电机驱动信号频率0.1M 就不算低了。 纳米步进机除外哈。

楼主:
我有一个松下的FPG-C32T主控模块的一个高脉冲输出点损坏(伺服电机的数据线磨破皮导到的),只是等有机会不用这种高速输出的时候才能用,但这个机会都半年了,都要用到驱动伺服或步进电机的
另外也有几个松下的扩展FP0的,16个输出口坏了8个,11个的都有,总共有七个,都是输出口损坏了的,不敢再用,但修理又太贵,而又会经常遇到这样的故障,比如维护不当,维修人员接错电源,损失大得不得了,所以从长远计,很是想自已解决,如果自已无法解决,就不敢装机交用户...........
也有几个西门子和三菱的,修好过,用了两年都没有事,以前用一种9013(9015?记不清了)代替输出,结果是可以用但易烧电磁阀,在频率比较高的机器中有时能明显反应出有时不灵敏的现象,比如,清洗,喷水,高速打点等条件下不敢再用这样的............所以,我力求能得到原装配件的技术参数,这样式话,心里就有底了

网友D:
        -----但易烧电磁阀,?

        怪啊!只有听说烧电子元件的,电磁阀也能烧了? 电源电压太高了吧!

楼主:
准确的描述是电磁阀无法执行动作,不一定就是烧了线圈,总之是不能动作了,一个这样的高速阀,费斯托的近叁千元..............标称寿命是2亿次,供应商也这样怀疑电压过高或是速度过快,但我没有超过电磁阀的标准极限次使用频率,我担心是假货...........无法确认.................哎..............

网友F:
PNP 型号:BC856W; BC857W
下载积分:+3(张平全) 热心助人!

网友G:
换过来试下

网友H:
输出一般是场效应管不是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