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容量与程序步有关系吗

楼主(2009-04-12):
如题:内存容量与程序步有关系吗?

网友A:
内存容量一般不添加内存卡是固定的,程序的步数与控制要求有关。

网友B:
当然有关系.内存大.装的程序就多.

楼主: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我有一个程序是400步是用梯形图编的。转换不了,出现程序超出容量?那位可以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我有一个程序是400步是用梯形图编的。转换不了,出现程序超出容量?那位可以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能否贴个图?

网友D:
有关系呀。程序越大,程序步就越多。而内存容量是固定的,所以程序特别大时应选用内存大的PLC机型。如程序编制及数据大于4K容量,PLC则应选用大于4K内存的机型,如选用8K容量内存的PLC

网友E:
1、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
2、这400多步的程序是否基本是运算指令程序?
3、能否贴图出来
sonlite

网友F:
是的,我的PLC也是装不了
生命的意义只在乎勤劳

楼主:
我用的是三菱fx2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