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作完梯型图,不能转换语句表,显示"含有未变换梯型图。

楼主(2009-04-12):
作完梯型图,点击“梯型图/列表显示切换”按钮,不能转换语句表,显示"含有未变换梯型图。放弃未变换梯型图吗?”见附件
为什么?请高手指点

楼主:
补充附件:

网友A:
点F4转换后再转换语句表

网友B:
(按“F4”或点击:“程序变换/编译” 图标)方能转换成语句表

网友C:
你要先按一个快捷钮,转换成指令语言再说

网友D:
若没有连Plc的话就按F4,若连了plc就按SHIFT+F4

网友E:
按F4就可以了 我以前没有按F4 也出现这样的提示

网友F:
PLC编译没有通过,看看程序有没有不对的地方

网友G:
我估计有不规范的地方,查一下程序吧,
作完梯型图,不能转换语句表,显示"含有未变换梯型图。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