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报警问题

楼主(2009-04-12):
富士G11- 3.7KW变频器,一分钟(正转后反转算一次)18次,加减速时间只能调在0.1~0.07左右,运行频率在75HZ左右,才能满足一分钟18次正反转(正转后反转算一次),带动齿排工作台正反转工作,电机2.2KW,-10V~+10V控制运转,(负载用手可拉的动说明负载不是很大)在正常运行中一天24小时运转岀现几次报警是OU1,OU2,OU3或OC3这几种警报,加刹车电阻也无效,为保18次在不调整加减速和运行频率的情况下如何合理设定变频器的运行参数,才不致变频器报警,

网友A:
加刹车电阻,还要调整变频器的参数才行啊!

网友B:
上述OC/OU报警应该是过电流或过电压报警。而且OU报警在加、减速、常时运行状态均出现且无规律可循,这说明频繁加减速换向中电机反馈的感生电势对变频主电路产生的影响。建议更换为伺服系统,伺服电机为永磁同步电机,会更适应这种频繁正反向起动的场合。

网友C:
18次实际就是36次启停/分钟,而且还要75Hz,这么快的速度和这么多的启停频率,建议使用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