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2):
为什么PLC不应用于地铁的控制....现在选用的都是国外进口的ATC之类的信号控制系统   为什么不用PLC进行控制呢  用上轴编码器、人机界面之类的  实现地铁的全自动化

楼主:
额...都没人回的...

网友A:
        呵呵!还是我来接这个很难对提这种问题的人说清楚的问题吧。

    理论上讲,现代大型PLC可以控制任何一种自动化设备。

    但是目前PLC的软硬件结构有其局限性和针对性,对于大量应用的控制模式和控制对象,采用PLC可以事半功倍、得心应手(因为PLC设计的初衷就是这些控制的)。

    而对于特定应用场合的设备,则如果采用PLC,一方面造成功/性能冗余(过剩)、某些方面又存在功/性能的不足。所以这类控制对象就往往采用高性能CPU进行专门的针对性较强的系统设计,以获得尽可能高的性价比。

网友B:
你把这么高科技的问题想得简单了。继续学习必要。改善提案并不是改了就完成问题了。如果是,那改善就没有任何意义了。plc的速度慢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还是我来接这个很难对提这种问题的人说清楚的问题吧。

    理论上讲,现代大型PLC可以控制任何一种自动化设备。

    但是目前PLC的软硬件结构有其局限性和针对性,对于大量应用的控制模式和控制对象,采用PLC可以事半功倍、得心应手(因为PLC设计的初衷就是这些控制的)。

谢谢  讲的很好  我大概明白了  查了一些书 PLC在通信方面不够强大  不能应用在地铁控制这样的对通信要求很高的项目里  很感谢你的解答

那看样子PLC还是大多数应用在工业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讲的很好  我大概明白了  查了一些书 PLC在通信方面不够强大  不能应用在地铁控制这样的对通信要求很高的项目里  很感谢你的解答

              通信仅仅是某一方面,PLC也可以采用通信模块来实现。主要是通信与控制实时性的无缝耦合,PLC难以实现,如果采用专用模块,显然额外增加成本以及结构的复杂化。

网友C:
PLC在通信方面不够强大  不能应用在地铁控制这样的对通信要求很高的项目里
通信仅仅是某一方面,PLC也可以采用通信模块来实现。主要是通信与控制实时性的无缝耦合,PLC难以实现,如果采用专用模块,显然额外增加成本以及结构的复杂化。
ATC是什么东西!

网友D:
ATC是什么来的
要查一下

网友E:
学习中.期待更好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