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9-04-12):
请教高人。FX2NPLC能同时用编程口和电脑通讯,用422BD和屏通讯

网友A:
只要编程口符合RS232协议,上位计算机具备RS232接口,用VC或VB编写上位接口的通讯程序,肯定可以实现FX2N与计算机的通讯。支持422通讯的屏也可与之连接。两者同时使用是可以的。

楼主:
[s:21谢谢您的答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