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读取plc(三菱)不完整?????????、

楼主(2009-04-12):
请教各位为什读plc程序不完整呢?只有一部分,疑惑?????????

网友A:
这一般都在读程序时数据丢失了 你是不是了其它的数据线来转换呀 ,这样很容易丢失的

网友B:
我没遇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C:
我只遇见过现在程序有部分色是黄色的,看不到程序,好像被屏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只遇见过现在程序有部分色是黄色的,看不到程序,好像被屏蔽了
那不是屏蔽而是你的並聯支路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