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门子PLC300中如何读取变频器MM420的实际频率

楼主(2009-04-12):
我用西门子PLC300做恒压供水系统,电机有2个;一个工频、一个变频。控制顺序是:开始变频电机接变频器进行变频运行,如果变频电机带到最高频率50HZ,而水管压力不够就启动工频电机,要是变频电机频率低于最低值就停止工频电机只用变频电机。现在问题就是怎么样读取变频器的实际频率?有的话给个电机控制的程序程序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不一定要读取变频器的实际频率,可以在变频器里设定上限,下限频率,然后输出开关量信号,PLC读开关量信号,
我做恒压供水的,就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