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

楼主(2009-04-12):
请教高人:
本人刚刚学通信 问PLC与变频通信 用ASCALL与RTU 通信有什么区别 我以前只学了一点点通信还没有实践操作过

网友A:
我也说不太好,但之前我刚学过了三菱的485通讯,用的是ASCAII,要根据变频器的通讯协议的具体格式,来把传输指令字符串赋值。值是由具体的功能代码变换成对应的ASCAII码的。字符长度和格式由协议规定。

网友A:
我发一个例子程序给你研究研究。再说。 [upload=1] [upload=1]

网友B:
楼上的朋友,我也想学习学习。请问你的例子发到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