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MD204L文本屏与电脑的连线怎没做啊

楼主(2009-04-12):
本厂窑炉需要技术改造,,,是三菱的PIC与EVIEW的文本屏连接来显示报警,,我要修改文本屏的数据,,有编程软件,,可不知连线怎么连,,不知大伙能帮忙吗
诚心诚意

网友A:
先下本手册看看吧,LZ!
别到时候改了屏不能用了,呵呵!

网友B:
2接3;3接2;5接5;7接7,其实仔细看一下手册更容易理解。
以上~

楼主:
还是打不开,,,,接线还不对,,通讯不上
诚心诚意

网友C(2009-05-23):
朋友,MD204L是文本显示器,不能上传数据、只能写入数据的

网友D:
楼上的说的对啊,只好下载不好上载的啊

网友E:
感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