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3):
我的一台电脑上用了西门子CP5611卡,现在我要重装系统。可我又不敢贸然的装,因为我不知道是否CP5611卡有专用的驱动程序,所以就请教了各位同仁。谢谢!

网友A:
先备份系统,再重装系统

网友B:
好像装了STEP 7已经有CP5611等通讯板的驱动了

网友C:
STEP7里面自己带了CP5611的驱动。

网友D:
可以到网上下的

网友E:
Step7自带驱动,装上卡后,驱动自动安装。

网友F:
下列软件包支持CP 5611:

· STEP 7 V3.2及更高版本:CP 5611的驱动包含在STEP 7中。

· STEP 7 Micro/WIN V2.1及更高版本

·  SIMATIC NET光盘

· ProTool,ProTool/Pro:通过CP 5611可以实现所有SIMATIC操作员面板、触摸屏和文本显示器的所有配置。

· COM PROFIBUS V3.3及更高版本:CP 5611可使用此软件包来进行PROFIBUS DP系统的调试或诊断(DP在线功能)。

不过还是给你一个备用的。
cp5611 驱动.rar (113 K) 下载次数:4562
欢迎大家访问我的BLOG:  http://ye_w.plcjs.cn/

网友G:
不需要专门安装驱动程序。只要安装S7或Wincc软件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欢迎登录http://gongkongplc.sd.cn学习交流。

网友H(2009-05-14):
谢谢6楼的朋友!  备份一个

网友I:
是不是装wincc组以太网连接就需使用cp5611卡啊、

网友J:
不需要 STEP自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