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符号怎么输:

楼主(2009-04-13):
这个符号怎么输: S0
STL

网友A:
直接输入 STL S0 就可以了

网友B:
首先输入SET S0,再输入STL S0

网友C:
这个符号就是置位复位的那个,输入STL S0就OK 了

网友D:
多看看手册就明白了!

网友E:
我和2楼的输入法是一样的.

网友F:
多使用使用就知道了`呵呵`

网友G:
SET S0
STL S0

网友H:
直接输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