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欧姆龙CP1H跟台达DOP-A57CSTD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09-04-13):
现在在编写触摸屏的程序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读取PLC地址的时候,为什么读不了欧姆龙的中继: w3.05之类的东西?
求大虾赐教!
QQ:383371843,E-MAIL:caileicl86@163.com
TEL:15824344343

网友A:
你W3.05把小数点去掉改成W305试试
下载积分:+1(danny_dandan) 鼓励一下!

网友B:
我是初学者,能指点一下怎么写PLC与显示文本屏的通讯程序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初学者,能指点一下怎么写PLC与显示文本屏的通讯程序吗?
PLC与文本做通信时不用做特殊的通讯程序。你只要在做文本程序时设置好你选用的PLC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