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触摸屏数据存储与打开?

楼主(2009-04-13):
最近在想能不能用触摸屏实现像PC一样,能编辑一个表格的数据框,然后每格都可以单独设置与修改数据。并且能存储多款数据,当需要的时候能单独打开某款的数据进行加工,需要转款的时候再另外打开一款数据加工。
想了很久没找当办法,希望大侠们能给我点提醒。介绍一下能实现这种功能的触摸屏或者某项功能。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去看你的人機的配方功能。
這種功能并非很先進的功能。
Regards

楼主:
TKS!正在看相关资料!

网友B:
这个好办。都是用停电保持的寄存器。FX系列的是D1000以后一般用作文件存储。A、Q系列是R。不过,数目不是很多。好几千个吧。一般来说存数据呢是够的。存ASCII码呢。也就是说品种名。会浪费很多的软元件。我有程序说这个问题的。原理都差不多。不过程序是伺服控制的。可以存20个品种。一个品种对应着20组X、Y轴的数据。一组数据就是一 个作业点。我一个品种产品。我要做几个点。自己选就好。任意选。可以做第1点、第5点、第9点、第12点。任意选。做完。自动检测是否最后一点。然后返回原点。

楼主:
多谢提醒~不错哈~T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