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按钮设置问题

楼主(2009-04-13):
我用的是海泰克触摸屏PW6600.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在触摸屏上设置了一个清零按钮,可是我想要是在清零数据的同时要是能经过操作者确认就好了,可是该按钮无法设置经操作者确认,这点很不习惯,若设置ON的按钮可以经操作者确认,可按下去后就一直为ON,也不行.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你用数值写入键做,在属性设置里应该会有这一项,不行的话在PLC里面再加一段程序也可以吗!方法不是唯一的

楼主:
楼上老兄说的我以前用过,感觉不好,现用一个按钮直接清零,这样很好,方便直接,就是不能经过操作者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