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定位不准,会自己跑掉.....

楼主(2009-04-13):
前几天由于伺服电机丝杆没有装“到底保护套”走过头卡死了,我又重新装回去了。现在有时会出现走不准的情况,大家帮忙讨论一下,我现在丝杆要不要拿去修?

网友A:
你没设软极限吗?硬极限也没搞吗?这个东西没得修的.坏了的话。就不好用了。就像买有了个手机.摔了一次.就觉得不爽了.最好呢。是要装那个套.不过我们这里很多的没装都没事.有极限感应器和软极限.就很好了.速度设一定.稳定就行.报警方面一定要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