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4):
编程软件兼容三菱PLC,可以用三菱的FXGPWIN3.3中文版或GX Developer7.8都可以

网友A:
没用过,不过看来比较适合用来做一些小的控制,价格怎么样?

网友B:
有的什么处理器呀?看起来很强哦!有资料让大家来学习一下好吗?

网友C:
是单板PLC,价格450

网友D:
这是三凌机电公司生产的单板机PLC,价格便宜

网友E:
深圳一小公司产的,名字叫精敏数字机器,我用过,很垃圾的,是能用FX编程软件编程,定时器最小
单位是“秒”,而且很多指令不支持,大约两个小时就会死机,我买了一个学习用,现在扔垃圾堆了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深圳一小公司产的,名字叫精敏数字机器,我用过,很垃圾的,是能用FX编程软件编程,定时器最小
单位是“秒”,而且很多指令不支持,大约两个小时就会死机,我买了一个学习用,现在扔垃圾堆了

暴寒,楼上搞的这清楚呀,如果楼主要是做广告的怕是得吐血。
价格便宜,要求就不能太高,但真的会死机就太垃圾了。

网友G:
我公司用过一批类似的PLC板,深圳一家叫三菱的小厂出的32点的才三百多。可用三菱的软件编写
但反映比较慢!可用在要求不高的地方,替代普通的继电器开关、计时电路还勉强吧!!

网友H:
死机这事不能容忍,慢点还可以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