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CC-LINK QJ61CL12和QB61BT11N是什么区别

楼主(2009-04-14):
有谁知道CC-LINK QJ61CL12和QB61BT11N是什么区别

网友A:
QJ61CL12是CC-Link/LT,QJ61BT11N是CC-Link。
他们是不同的总线,不可以混用的。也就是不可以在QJ61CL12上连接CC-Link用的远程站,相反也一样。
可以搜索 QJ61CL12,你可以找到资料下载。

网友B:
LT的好像允许有T形分支,QJ61BT11的好像不行

网友C:
QJ61BT11N是CC-Link。 也可以有分支 我用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