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4):
请教:
三菱伺服控制系统 PLC: A2N系列 定位模块:AD71-S1 CG 伺服驱动器:MR-J2-**A  伺服电机:HC-SF152
   故障现象:自动运转过程中偶尔出现AL.18报警,停机位置不定,断电可恢复开机。
   处理对策:1)检查伺服电源AC200V,P24V均正常;
             2)更换放大器后依然报警;
             3)负载良好,未见异常;
             4)调整速度,加减速时间均未排除故障。
   请教高手还有何对策方法!

网友A:
说明书上不见18号报警,我搞这个多,现场碰到的怪事也多,没见18号报警没搞错吧
伺服MR-J2-**A基本功能等同于MR-J2S-**A,在J2技术手册中出现AL.18报警,在J2S手册中出现的是AL.19报警(存储器异常)!

楼主:
伺服MR-J2-**A基本功能等同于MR-J2S-**A,在J2技术手册中出现AL.18报警,在J2S手册中出现的是AL.19报警(存储器异常)!

网友A:
现场环境是否恶劣,电机电缆和编码器电缆是否移动,这种情况是用万用表无法测的,测量是好的,一用就不行。只有更换试试,回零方式是机械回零还是数据设定,机械回零是否发回了回零脉冲,看放大器显示0还是别的数字,我在现场就监控了这一现象,回零完毕,还有数据显示说明没有正确回零调整相应部件直道正确回零,放大器故障现象多,小日本都搞得晕晕的,有时候报警不一定对,我也碰到过,报警只能借鉴,处理好了,跟我说一声,学习学习。

网友B:
AL.18:基板异常3,系统检测到电路板异常动作。如果断开连接器,重新上电,不能清除的话基板已坏!

看你的情况像是AD71带来的,有条件换换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18:基板异常3,系统检测到电路板异常动作。如果断开连接器,重新上电,不能清除的话基板已坏!

看你的情况像是AD71带来的,有条件换换看!

1)AD71已更换过,但未能排除故障;2)放大器上电缆插头全部检查未见异常;
3)目前更换第3块放大器,暂时未出现故障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场环境是否恶劣,电机电缆和编码器电缆是否移动,这种情况是用万用表无法测的,测量是好的,一用就不行。只有更换试试,回零方式是机械回零还是数据设定,机械回零是否发回了回零脉冲,看放大器显示0还是别的数字,我在现场就监控了这一现象,回零完毕,还有数据显示说明没有正确回零调整相应部件直道正确回零,放大器故障现象多,小日本都搞得晕晕的,有时候报警不一定对,我也碰到过,报警只能借鉴,处理好了,跟我说一声,学习学习。

1)电机电缆和码盘电缆完好,测量输入电压基本正常!
2)回零采用零点开关+相序脉冲,归零显示正常!
3)现更换第三块放大器正在观察,过几个月看看能否不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