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大伙帮我看看

楼主(2009-04-14):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
to k1 k1 d102 k1
是指把D102这个值送到第2个模块第一通道吗?
那我第一个模块的第二与第三通道传一个相同的值是:
TO K1 K1 D202 K2
TO K1 K1 D202 K3
这样对吗?

网友A:
to k1 k1 d102 k1
第一个K1是指第2个模块
第二个K1是指通道K1 (好象有K0)
最后一个K1是指传送的内容的长度
具体的使用细节你可以去查使用手册,讲的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