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2AE 内置时钟功能

楼主(2009-04-14):
CPM2AE 是否 有内置时钟功能?
有的话
具体寄存器地址有人知道吗?
怎么进行读写
进行万年历控制?

网友A:
找一下使用手册,里面有的。用比较程序。

网友B:
不用拆折腾了,CPM2AH才有内置时钟功能,CPM2AE 没有内置时钟功能。真要用到的话,自己用编写一个。

网友A:
CPM2AE没有内置时钟功能CPM2Ah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