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电机机械密封漏水,电机相间0.22MΩ,烘干后15MΩ,能用吗?

楼主(2009-04-15):
水泵电机机械密封漏水,电机相间0.22MΩ,烘干后15MΩ,能用吗?请指教.

网友A:
完全没有问题。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B:
我有此类的维修经验,
有一次,厂里的一个控制水池潜水泵的漏电保护开关跳闸,我们把它拆了上来,
检查后发现密封圈坏了,线圈里面很潮湿,及万用表电阻档测,相间不通,线圈和地阻值偏小了,
烘干后,密封圈换掉,使用ok!

网友C:
彻底烘干后就 可以用了

网友D:
一般没有问题的!

网友E:
没有问题

网友F:
电机绝缘在200MΩ是正常,在15mΩ可以用,可以电机会发热最好用绝缘漆涂上

网友G:
肯定能用,手电钻也只有几兆欧的电阻

网友H:
不可能的,我遇到好几次了,烘干后一送电就跳空开。

网友I:
还是把电机打开看看,看有没有放炮的地方,如没有绝缘有0.5M就可以了。一般运行起进水的话电机就烧了

网友J:
没问题,而且比以前还安全

网友K:
还是打开电机检查。要是电机不运行时进水烘干后能用。要是在运转中进水就有可能损坏线圈。

网友L:
相间、相地都要大于1M

网友M:
是可以用的,正电机绝缘在200MΩ是正常

网友N:
一般能用

网友O:
就是能用也用不了多久,少了30MΩ都不能用。

网友P:
暂时先用没问题,不过还是要备用一个电机。

网友Q:
正常的电机相间电阻一般只有欧姆到十几欧姆,绝缘电阻一般要求2MΩ以上,前端没有漏电保护开关的话0.5MΩ以上也可以用。楼主说的相间0.22MΩ,烘干后15MΩ用该是线包坏掉开路了,一定要分清相间和绝缘电阻的概念。

网友R:
再好在上层绝缘漆,烘一下

网友S:
烘干后,大于0.5M就可以用,我用过一水泵进水后还可以运转

网友T:
大于2M就可以用.没问题.

网友U:
干了就没问题 了不起再换个密封

网友V(2009-05-30):
电机的绝缘电阻只要大于0.5MΩ,就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W:
楼主师傅.电机进水后,不要开了.拆机烘干.必需完全烘干.烘干后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使用的,但不能排除个别的不能用(如:拆装时不小心,碰破了漆包线,那样通电后就得冒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