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都来看看

楼主(2009-04-15):
上图程序一直接通 x1 后哪些 y 会输出,输出先后顺序又是怎样的?(两幅图连起来看)

网友A:
根据X1接通的时刻、时间长短,输出点为不固定(不确定)
这是我的想法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B:
合上x1后 Y1 Y2 Y4持续输出 中断只在X1的上升沿执行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C:
在仿真软件上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用仿真软件就能试出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