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有人告诉我吗

楼主(2009-04-15):
在吗
我是刚学的请问我有铸铝机的程序怎么启动不了啊

网友A:
看不大清呀

网友B(2010-04-23):
条件不足,0.07

网友C:
此段程序没有进入运行状态。

网友D:
此程序没写入PLC吧?

网友E:
把整个程序贴上来吧,会不会有双线圈,或者对IR11有写指令。

网友F:
图不详细。。

网友G:
要看全程序,如PLC停止,互锁,重复输出或程序不同都有可能信,请仔细检查程序是那种情况

网友H:
1.可能你的程序处于编程状态,转换到运行或者监控就可以了。
2.你的程序块的前面条件还不满足,好好检查吧!

网友I:
编程,运行,监视,档位要搞清楚
诚心诚意

网友J:
条件不足 11.00自锁被0.07短开了 当然不能运行了

网友K:
里面有无IL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