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三菱MR-J2-S系列伺服驱动器与编码器的通信线怎么做

楼主(2009-04-15):
各位高手请问三菱MR-J2-S系列伺服驱动器与编码器的通信线怎么做

网友A:
看看书不就知道了!

楼主:
就是没有这方面的书才请教大家啊

网友B:
本家园就有,到下载区下载手册就行了。

网友C:
本家园就有,到下载区下载手册就行了

网友D(2009-06-03):
read this manual
page 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