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急啊有人告诉我吗

楼主(2009-04-15):
在吗
我是刚学的请问我有铸铝机的程序怎么启动不了啊

网友A:
你0.07這個觸點是什么信號?
Regards

网友B:
是伺服电机吗?要输出脉冲

楼主:
不是,输出点不工作啊

楼主:
也就是 11.00 不工作 请各位大哥帮帮忙

网友C:
有没有存在双线圈问题?

网友D:
有没有双线圈,JMP,JPE, IL ILC等指令

网友E:
从11.0上翻程序,看见第一个IL指令,检查其前面条件!

网友F:
plc的cpu单元有没有报警指示

网友G:
有没有弄错了在线的程序呀,或是有强制OFF的指令.呵呵,你重启也是这个样吗

网友H:
可能是有IL互锁程序吧,那个有输出,下面的全白费,不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