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会不会中电脑病毒?

楼主(2009-04-15):
我昨天调试一设备,其中连接一编码器做高速计数用,然后用高速计数器监控所采集到的高速脉冲,竟然全部乱掉,不管往任何方向转,采集的都是负向脉冲,有时所采集到的脉冲(转一周)竟然不符合编码器的分辨率,我不知道是编码器问题还是其它什么问题。因为所做的程序通过U盘传入电脑又下载到PLC中,今天发现U盘好多病毒!是不是U盘病毒一块带到PLC中,导致PLC不正常!

网友A:
没碰到过!

- -lonely-wolf

网友B:
只有一种可能,你的PLC程序(或文件内部结构)被病毒侵害。

楼主:
换了线及编码器也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望各位工控大侠们想想办法?

楼主:
只有一种可能,你的PLC程序(或文件内部结构)被病毒侵害。怎么消除病毒?

楼主:
是不是要换个PLC?

网友C:
你把内存清空然后再重新灌一遍程序就好了。plc是不会中电脑病毒的。机制不一样

楼主:
还有是不是干扰问题啊?但编码器的屏蔽线已和PLC 的接地接在一块,并且连在设备金属体上面。

网友D:
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干扰源

网友E:
如果屏蔽不好或干扰严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以前我做工程时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PLC应该是不会中病毒的,可能你的电脑中病毒后所下载的程序有问题。仔细查查应该就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把内存清空然后再重新灌一遍程序就好了。plc是不会中电脑病毒的。机制不一样
是的!

网友B:
不过,重新生成PLC程序,要保证在无毒环境下。

网友F:
一般PLC不会中病毒的

网友G:
这种情况很少的,我还是赞成抗干扰。但传输过程中有些内容被病毒修改也是可能的,不过不会在PLC中去修改。

网友H:
问题够雷人,没有听过PLC中病毒的,

网友I:
能不会吗?会的,有人进行过反编译,他用老款的三菱软件改成功过多个指令,比如他的程式中的OUT功能是等于SET功能的,所以读他的程式不理解..............这样就不用加密码了.............

楼主:
问题找到了,什么方法都用过,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因为用的是C251采集的脉冲!最后把编码器的A、B相接到X03 、X04用C253采集,这样一来就完全正常了,幸好PLC的输入点有剩余,不然只有换PLC了?谢谢大家!

楼主:
我用的是三菱FX1N-40MR的PLC ,这样一来就说明三菱FX1N-40MR的X00、 X01输入点有问题,我也试过,正常的点输入没问题,当高速脉冲输入用时就不正常了,想问以下杨工,这是怎么回事?大家使用时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现象。

网友J:
你把内存清空然后再重新灌一遍程序就好了。plc是不会中电脑病毒的。机制不一样 只有一种可能,你的PLC程序(或文件内部结构)被病毒侵害。

网友K:
编码器A,B相是否反?

网友L:
查一下 FX使用手册 里面有关于编码器的接线方式的 还有用哪个计数器

网友M:
plc是不会中电脑病毒的。 有一种可能你的电脑中电脑病毒,编码器A,B相是否反?

网友N:
没听说过,可能你程序有问题,再仔细看看。

网友O:
我觉得不会的。

QQ:1792595232

网友P:
plc不会中病毒,因为系统环境不同,病毒也是程序。

网友Q:
是干扰问题

网友Q:
编码器的接线方式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