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5):
如图所示,删除所有文字之后,还有一个星号(*)在那里,整行无法删除。
该如何操作呢?

网友A:
1、点击该注释,直接按DEL键即可删除。
2、在显示菜单下,去掉声明显示选项可以不显示行注释(快捷键Ctrl+F7)!
  • 下载积分:+2(bigluo)

网友B:
    请问那个注释是怎么写上去的呀

网友C:
    想学习到:三菱电机自动化(上海)有限公司。能在线学

网友D:
    或者双击该行下输出元件,弹出编辑窗口,移动光标用删格键去接掉窗口中元件后面的文字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点击该注释,直接按DEL键即可删除。
    2、在显示菜单下,去掉声明显示选项可以不显示行注释(快捷键Ctrl+F7)!

    谢谢了!
    没想到那么简单,我每次把文字删完后,确定后就出现一个指令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那个注释是怎么写上去的呀

    在工具栏上有一个按钮,样子象一只红色的笔,工具提示是“声明编辑”,点一下,再在要注释的行上点一下就行了。

网友E(2011-02-27):
    谢谢各位 我这个菜鸟学会了注释的编辑和删除 工控人最有爱了

网友E:
    菜鸟们注意啦 删除注释要用delete 不用backspace。

网友F:
    多试试功能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