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温度控制报警灯,如何设定!!!

楼主(2009-04-15):
650度时产生高温报警
西门子 S7-200
电炉加热,所以温度在650度时会有波动,大概30秒左右的时间报警灯不停开关。
请教下如何设置,是设置 滞后值么?》

网友A:
个人建议可以加一个延时判断,即取到第一个650度时计时器开始,N秒后,再判断下,再采取措施